艰难修复三星RV415 板号:ba41-01423a

楼主(2019-04-03):
前言:最近电脑越来越难修了,尤其是同行的。。
主板全貌:

外观检查:主板刚拿来的时候,详细看了一下。 电池接口旁边的隔离管炸了,底下都是黑的,本以为只有这一个故障,结果证明我太天真了。。。
维修过程:首先处理炸毁的mos管,下焊油吹下来后,把焦黑的刮干净,还好底下的焊盘还剩一点足够装上mos管,处理完后

本来想直接上电,但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CPU供电芯片ISL62882H芯片的28、29脚的位置,芯片上面黑了,拆下芯片发现28、29脚焊盘都只剩一点点,29上管驱动脚芯片应该能直连,28脚相位就只能埋线补焊盘了,由于买到了劣质的芯片,上不了锡,搞到第二天才买到好的。。。

装完上电,电流0.04-0.05,触发不起来,直接查待机
发现待机开启脚EN0只有0.9,图纸上标注1.1-1.7,明显不对干掉与EN0相连的原件,故障依旧了,直接干待机芯片,料板上找个换上。

再次上电,电流直接跳到0.4不动,此刻的心情
查了半天发现没有出平台复位,拉一个3V直接就拉低,想了想直接加焊桥,再次上电待机电流突然跳到0.15,一看真正的故障来了,用触摸大法发现CPU供电管和19V滤波电容发烫,直接拆供电管,吹下来的时候发现一个上管上下分离了,外观看不出来问题,直接换上,顺便加两个19V的滤波电容

再次上电待机0.01,触发成功亮机,由于是单板,所有没有亮机图,亮机电流0.01-0.63-1.2-1.4。下面附淘宝买的BIOS,此机参考图纸BA41-01432a,两个型号一样的,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这个机就是通病cpu供电的上管短路,隔离管烧糊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后面大短才会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就是通病cpu供电的上管短路,隔离管烧糊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后面大短才会这样的

然而并没有大短,所以走了弯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然而并没有大短,所以走了弯路

你这就是上管击穿了,也叫大短,不知道修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是上管击穿了,也叫大短,不知道修了多少

我修cpu供电芯片的时候已经测过了,没有短路,不然一开始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属于软击穿状态,直接击穿cpu估计就没了

网友:
你不用管是软还是硬的,那是因为都裂开你只是量有没有短路而不是看有没有阻值吧对吧!这个机不知道修了多少都是cpu供电上管短路的,cpu暂时到现在为止没遇到死的来

网友:
这要是击穿的话CPU不就挂了,是裂了,也就断开了,看文章仔细点,各位大佬,芯片差发热后坏了,那个不上锡的可用手术刀刮下就能上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挺多的 修好了 还不容易 加分

网友:
维修真是不容易啊,接到同行的机,只要他不瞎搞还有得修,怕就怕那种瞎搞一通,然后丢给你。

网友:
现在机器难修啊  同款机器  保护隔离 烧个洞  各种飞线  接好   后  发现桥也挂了   报了个价换桥 同行 直接说 不搞了 。浪费几个小时 。

网友:
牛逼的维修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解释,赞。

网友:
通病哦,烧坏了后面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