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7代8代的CPU能装WIN7吗??

楼主(2019-04-03):
今天遇到一个7代I5的华硕飞行堡垒,,他非要安装WIN7  他用的软件不支持WIN10.其他地方都不能安装,看到我这里芯片级维修,说我们这边肯定厉害能装上,,话都这样说了只有硬着头皮接下来,结果随便什么版本,安装版都试了,启动都蓝屏。。。这个这么搞哦,,有大神能改BIOS吗,花钱也行

网友:
台式机可以,笔记本不行

网友:
没驱动,会蓝屏。

网友:
建议用户换固态,win10还是不错的系统

网友:
别费劲了,不行的

网友:
8带多少好像都不可以了

网友:
7代的好像还行我自己的机子就可以,就是找驱动费时间;8代的估计莫指望了。

网友:
都不说详细点,机子什么型号,蓝屏代码是什么,是否NVME固态硬盘,当前BIOS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
我的7代就是w7

网友:
可以。魔改主板的

网友:
8代可以的。驱动不好找。笔记本的话触摸板估计不能用。wifi部分打不开,集显需要魔改驱动

网友:
装是能装,笔记本的话触摸板驱动难弄,我一台华硕的,其他什么都行,就是触摸板驱动没有,经常调试监控用的来说不方便。

网友:
可以的,一般驱动板win7驱动不起来,其它ok

网友:
7代的可以,但部分机器会没有驱动,8代的你就装WIN10吧,新机器装新系统,性能才能发挥出色,除非一些软件应用不兼容WIN10.买电脑时就要考虑好。

网友:
有的装不了,主机板号,硬盘,有关

网友:
可以把系统里面封装usb3.0驱动听说可以

网友:
7代完全没问题 8代的台式机只有Z370和H310C可以 笔记本的8代要看型号部分驱动没有     蓝屏是因为你驱动没打上  这些都是可以安装上去的不会蓝屏   8代的台式机就是没有USB

网友:
8代的都可以装上去  蓝屏是因为缺少必要的驱动尤其是NVME和USB3.0  台式机目前只有Z370和H310C是可以win7 完美USB的 其他的芯片组都要转接卡才能用USB  笔记本就要看具体型号了 例如win7没有触摸板 没有键盘 等等   蓝屏问题都好解决 就是后续驱动问题

网友:
8代铁定装不了 装完好多驱动打不上或者是蓝屏

网友:
7代的CPU应该可以装吧,只是驱动装起来有点麻烦,8代的肯定不行。

网友:
笔记本个人目前没遇到试成功的,

网友:
好像都不支持win7了,你可以考虑装WIN10然后用兼容模式去安装Win7的软件

网友:
这个就跟当年XP不支持ahci一样,

网友:
安不了。想用win7,可以安装虚拟机软件。

网友:
把机子型号版号发出来先

网友:
7代的好像还行我自己的机子就可以

网友:
NVME固态硬盘搞的鬼,你去下载个固态驱动把

网友:
所以到底是七代还是八代呢。。。。。。。。。。。。。。。。。。。。。。。。

网友:
可以装,要注入USB和NVME驱动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876-1-1.html
你可以问问这位兄弟,7 8好多装win7会出现蓝屏 无驱动之类的

网友:
七代一般没问题,8代的只说有人可以装。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台式机可以的,笔记本的我DELL装过,但ASUS有些就不行

网友:
7代可以呀 最好百度搜索一下 一般不能装的 就很多人试过了的

网友:
8带多少好像都不可以了 8代铁定装不了 装完好多驱动打不上或者是蓝屏

网友:
调下BIOS的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