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760显卡装完驱动后黑屏

楼主(2019-04-03):
最近遇到1张奇怪的显卡,插在PCIE  X16接口上装完驱动重启进系统黑屏,本来想用PCIE延长线接出来测量各个供电是否不稳定,居然直接进系统了。以为是主板PCIE X16接口问题,换几个显卡都能正常装驱动,后来又换了块主板试GTX760显卡还是一样接PCIE X16接口进不了系统。最后确定就是显卡问题,装PCIE X16接口进不了系统,插PCI X8以下接口都能正常使用,请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拆开试试显存,然后再试GPU(一般是没问题的啦),最后细看那个小件东西有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再加焊GPU!要是有显存测试软件最好先测试一下显存是不是有问题的 !

网友A:
先软后硬,刷BIOS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刷BIOS再说

刷过BIOS核心也加焊过了 ,状态还是一样,哈哈插在Z77主板PCIE X4接口上玩游戏跑鲁大师的都正常

网友:
x8-x16间的数据 地址线有问题 如短路等 将后面的金手指引线与pcb板割断改成x8位宽的卡吧

网友C:
660  760 的显卡上面有2个8脚芯片  分别是3.3转1.8     1.8转1.0   很多坏的,量下!3脚进6脚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60  760 的显卡上面有2个8脚芯片  分别是3.3转1.8     1.8转1.0   很多坏的,量下!3脚进6脚出

要是这个坏的话应该是不亮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核心也加焊过了 ,状态还是一样,哈哈插在Z77主板PCIE X4接口上玩游戏跑鲁大师的都正常

为什么要加焊?加焊前16对电容近GPU端阻值打了吗?

动不动就加焊,有多少卡修坏多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这个坏的话应该是不亮的吧》?

你黑屏的时候去测!电压对不对!偏高,偏低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加焊?加焊前16对电容近GPU端阻值打了吗?

动不动就加焊,有多少卡修坏多少卡!

用网上买的的测试卡测试是好的,数据线就没有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