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30 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9-04-03):
今天修一台X230   因为很多年不修IBM  条件都不会查了    所以找了半天帖子       其他条件都正常  后发现一个大疑点TH_DET  1.5V

网友:
1.5到地一步一步查   RT8一头1.5  一头1.2左右跳  RT3 一头1.2 一头0.3 跳

网友:
不管三七二之一     短路这两个电阻      TH_DET 变为0.3   OK 装机

网友:
IBM 就是厉害     温度不对  立马 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温控电路而已,楼主为什么不编在一起,看了上面的心想这有没有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