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电源头上面的三极管是什么?

楼主(2019-04-03):
大家谁知道:

A1278 电源头上面的三极管是什么?
或者,是MOS?

网友:
空焊盘那个东东,,,,,,,,,,,,,,

网友A:
三极管  应该是起保护的 可以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  应该是起保护的 可以拆

有没有个大概,可以用,的型号。。。。。。。。。。。。。。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小黄灯不亮的 ,学习了

网友B:
一头接螺丝孔(不接地) 一头接16v   一头接 检测信号     不是是双二极管,就是mos管  要么是三极管,我猜他不会是个集成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头接螺丝孔(不接地) 一头接16v   一头接 检测信号     不是是双二极管,就是mos管  要么是三极管,我猜 ...

朋友,你到底说了什么,,,,,,,,,,,嘿嘿。。。。。。。。。。。。。

网友:
空焊盘理它做什么,你想设计?,,,,,,,。

网友:
会不会是稳压管

网友:
控制电源指示灯的,可有可无,苹果适配器上都会有这个指示灯

网友:
二极管两个

网友:
防过流的,拆了也没事

网友:
好像是个TVS管,

有没有谁知道一个准确的答案啊,唉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