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M-E CPU风扇报错F1

楼主(2019-04-03):
今天修了一片华硕H61 M-E 提示CPU风扇出错要按F1,网上说可以刷BIOS ,我刷了还是一样,原先以为是风扇的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网上查了一下CPU风扇的参数第一脚为接地,2脚为VCC供电,3脚是风扇速度探测,4脚为智能风扇控制,然后拆开主板测量CPU风扇插座,第三只脚速度探测电压4.0V,比较CHA FAN 电压为3V多一点,用指针万能表测量的,第三只脚刚好在272的排阻上,换上272排阻电压就正常了,焊上风扇座重新开机就有风扇转速了,直接上图。

网友:
这一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在CMOS里面,把CPU风扇报错的那一项屏蔽掉或忽略,再把按F1的选项屏蔽了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找不到忽略CPU风扇错误的选项,只能关闭不要按F1,CPU错误还是一样提示,奇怪这主板我拔掉外接电源线5分钟这里,重插还是一样提示按F1,没办法才拆主板出来搞。

网友:
在BIOS 把 F1的选项关闭了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bios屏蔽F1试过了,拔掉电源5分钟重插还是一样子提示按F1,电池换新的,也一样,没办法才拆出来搞。

网友A:
有图子不,给个连接地址,要不帮我个忙,qq1250459546联系,我主板铜线断了很多,不知原图走路,希望你能帮到我,谢谢。

网友:
我也是华硕h61m-e主板

网友(点评):
嗯, 要是一样CPU扇风报错的话,测量一下第三只脚看看是不是电压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子不,给个连接地址,要不帮我个忙,qq1250459546联系,我主板铜线断了很多,不知原图走路,希望你能帮 ...

你好,我也是新手的,一般修一些简单的,不用图纸的,太难的只能换板了

网友:
你能把vga座子拆了,把板拍个图发到我qq可以吗,我板看不到了,没路线了,掉要了

网友:
你这个换系统

网友:
在BIOS 把 F1的选项关闭了就可以  省事多了

网友:
华硕这种f1错误检测真的挺多的关了就是了

网友:
路过学习,又学了一下知识,以后肯定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