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d-i7d2开机右上角三个灯一直闪然后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9-04-04):
K650d-i7d2开机右上角三个灯一直闪,然后风扇狂转,然后就自动关机。电脑温服也不高,开机就是这样。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问题?求指教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具体要检测

网友(2019-06-27):
我遇到一台机器故障完全一样,楼上是怎么解决的,我换了散热片了,BIOS刷了一个,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刷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