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尔14-5457 LA-D051P图纸 机器不认硬盘

楼主(2019-04-04):
求戴尔14-5457 LA-D051P图纸 机器不认硬盘    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板载的

网友:
先看光驱接口正常吗。确认是当个SATA不正常还是所有SATA都不正常

网友:
看071P的图纸

网友:
你看看你那个硬盘线,

网友:
5代CPU坏不认硬盘,遇到几个机子了

网友:
在BIOS里能不能认到,先看下BIOS设置,如果是MBR模式,而启动方式是UEFI,且安全启动选项打开也会认不到启动分区,从而导致引导失败,图纸到店里帮你查下。

网友:
没这图纸,这个问题好修,检查硬盘接口那有没供电和4根数据线阻值,还有看看那4个耦合电容有没短路,没问题就只有CPU了,容易判断

网友:
买个sata的转接线回来试一下。。。。之前有一台能认hdd,有些sdd能认,有些不认,后来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的那台15R-5537也差不这问题,BIOS认到硬盘,但进系统或者PE都会卡在进度条死机,是I5四代机,板载CPU ,怀疑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