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DE/SI死活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9-04-04):
芯片为RT8120B,测量的各电压见图3。EN开启脚应该是正常电压了吧,VCC也是正常的。内存供电只有0.42V。肯定不是芯片问题,换了好几个了,都只有0.42V电压。实在是搞不懂了。求助。。
随便求这个华擎H61DE/SI 的ver1.01版本的bios。官方都找不到,我只有老的版本不支持22nm的cpu。求个新的能支持的版本。
--------------------------------------------
特意找到一块正常的主板测得电压和此块主板做对比。

网友A:
http://www.asrock.com/mb/intel/H61DESI/index.cn.asp#BIOS
这就是官网上的BIOS,里面有正式版和测试版,测试版支持WIN8 GPT引导启动。自己看着下,2个都支持22nm
如果反馈部分电容电阻符合参数阻值,且排除外部如UP6262,NCT3933这样的I2C总线基准输出芯片给反馈端口引脚的,芯片自身供电电阻阻值正常,BOOT自举端口如果有二极管的且正常。UG信号与LG信号到上下MOS管的控制G极无开路无阻值增大。内存自身供电部分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那就考虑把内存供电上下MOS管换了。

网友:
内存上下管换了再试一试

网友:
先把7脚相连的三极管干掉再说,不行查一下FB脚,有的主板有芯片或者IO可以控制内存电压的。

网友:
1PIN电压是多少?

网友:
额   华擎的还有点位就可以了  慢慢修吧

网友B:
先把7脚相连的三极管干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7脚相连的三极管干掉再说,,,,,

7脚没有相连的三极管。他这个en是内部自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asrock.com/mb/intel/H61DESI/index.cn.asp#BIOS
这就是官网上的BIOS,里面有正式版和测试版, ...

谢谢提供的bios地址。我把上下管mos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