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阻止

楼主(2019-04-04):
显卡的阻止几乎为o了   新显卡  这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3Ω以下    都默认是有问题的

网友:
正常,用台表就不是0了,或者你买一千以上的福禄克。

网友:
不一定是坏的  有的显卡阻值很低 几乎为零

网友:
要是GTX9系列以后或者AMD新款的不好说。但是一般好的显卡阻值肯定不会是0,你找个点位图测下显卡上显存供电的阻值。

网友:
几乎为0就不是0了    试一下吧 有一些显卡就是很低

网友:
正常的 量阻值看看多少

网友:
高端显卡和CPU的对地值都很低的,只要不为零,就不能确定为坏

网友:
正常,新显卡阻值相当的低,不要以为坏了,嘿嘿容易上当

网友:
十系显卡及以上阻止都为0

网友A:
主要是看表,低档的表  一般不去考虑新显卡的阻值...

网友:
Ω挡位,阻值1Ω以上都可以尝试,只要不是0Ω都不好说好坏

网友:
一般3欧母以上为好,不可以为零,,

网友:
看看电感阻值多少 有些显卡供电阻值都很低

网友:
是正常的啊。显卡供电的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B:
p106核心对地阻值0.2~0.3。

网友:
彻底为0,那就是显卡坏

网友:
好显卡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106核心对地阻值0.2~0.3。

我去  这么低  不会电流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表,低档的表  一般不去考虑新显卡的阻值...

不会还要买好的表才可以测出来吧

网友:
正常的,新显卡的阻值基本都是低于1欧姆,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