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V 进水机

楼主(2019-04-04):
华硕FX63V 进水机,点不亮,刚开始插电,电流0.008A ,不出3V 和5v

华硕飞行堡垒FX63V  版号  DABKLMB28A0 REV :A   此机器是进水机,拆开后,清理干净,插电源,电流是0.008A,看样子待机很正常,但按开关没反应,测板子上3v 5v,没有出来,找到待机芯片,芯片丝印是5X=4J  查资料是RT6575D,  测此芯片,12VIN正常,3脚的LDO3 3.3v  13LDO5 ,有5v ,但是EN1EN20 ,不正常,但此电脑网上没点位图,不知道怎么查啊?

谁能告诉我这个板子的开关线在什么地方啊?是在键盘上还是键盘旁边的?

网友:
有的机子是触发后出3.5v的,线性3.5v已经有了,开启en的话,应该是ec发出来的,重点是查进水的地方,没有图纸找芯片的pdf,查ec的条件

网友:
没有PWM的开启信号,华硕的没图,又没点位,不好搞

网友:
没有点位图就查ec吧。反正开机信号大多是ec发出的。

网友:
到某宝上买张图纸

网友:
能够确定的是这个板子出发前是没有35V的。

网友:
进水地方仔细观察下 待机一般是EC控制的 线性电压先给IO供电了

网友:
DABKLMB28A0 点位图 Q:601098078

网友:
进水位置在哪里,重点查进水位置是否有断线

网友:
进水的故障点一般围绕进水附近观察

网友:
谁能告诉我这个板子的开关是集成在主板上的,还是在主板旁边的是的?

网友A:
如果是键盘旁边的接口是的,现在插电源是0.0000  但是我量了开关接口,VCC是0v  ,没点位图,不知道VCC供电从哪里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键盘旁边的接口是的,现在插电源是0.0000  但是我量了开关接口,VCC是0v  ,没点位图,不知道VCC供电 ...

都给你说了!点位图购买联系Q:601098078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只要线性电压出来了,检查下EC那边咯,有些机器按开关后才发出3v5v开启,这机器好像没点位,不好查,只能观察进水部分有没变质和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给你说了!点位图购买联系Q:601098078

加QQ聊 64943779   谢谢  !!!!!!!!

网友:
华硕的没图,又没点位,不好搞

网友(2019-07-02):
开机要连上键盘线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2019-09-30):
才修到这个机器  拆开看了一眼    还没开始修        不插键盘   不能开机的        开关应该是在键盘上

网友:
开关是在键盘上的话,直接表笔挂键盘接口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