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P能定位 ,导航却不能用!!!

楼主(2019-04-04):
因为我是小白 各位大神不介意!!学着修手机,拆开机子换过GPS天线盖,还是不行,后面认真观察在GPS盖下面有个C6737ef
裂了。请问哪里找这个东西补进去,补进去能用吗? 教我修好可以给红包感谢!!!!

网友A:
一般有那个IC都是直接换了再说,没有的话也不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那个IC都是直接换了再说,没有的话也不好量

不知道用什么替代的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