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定位可以显示位置,导航却不能用!

楼主(2019-04-04):
因为我是小白 各位大神不介意!!学着修
手机
,拆开机子换过GPS天线盖,还是不行,后面认真观察在GPS盖下面有个C6737ef
裂了。请问哪里找这个东西补进去,补进去能用吗? 教我修好可以给红包感谢!!!!
手机

网友A:
能不能补上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补上再说
不知道用什么补

网友:
在淘宝上买个料板呀,拆件用

网友:
Ic坏了还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