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IBM T450大短路 大电流维修

楼主(2019-04-04):
IBM T450大短路 大电流维修 .......

网友:
板层都烧成这样了,还能修好么?

网友:
不好修了 反面是内存位置?这边的线路比较密集

网友:
烧穿了都,,,,这个位置应该是扩展坞的接口还好都是空的

网友:
这个要是修好了,可以跟客户好好谈谈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