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 YOGA 14 检测不了电量

楼主(2019-04-04):
LCB-1  13323-2  BIOS  NPCE288GA0DX 客户拿过来说电池坏,订了两块原装电池回来,系统检测不了电池,开机报错,排除小板问题,电量一直提示100%,电池电量检测电路EC控制吗?此板未找到图纸,EC图纸也没有,EC还没换过测试,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刷blos试试

网友:
电池管理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充电芯片啥型号的

网友:
ec,充电芯片条件,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不过你在系统里用鲁大师检测下,看能不能认到电池信息,能认到到就BIOS,不能认到就查EC,充电芯片,以及电池跟EC通信的信号线

网友:
有确定好的BIOS先干一遍,不行差下充电芯片引脚定义    数据检测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问了售后朋友,他说知识库主板没有这个故障,确定了还是电池问题,被卖家坑了一塌糊涂……我又在别家买了电池,装上立马ok

网友:
再次换电池搞定,主板没有问题,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我靠现在某宝的电池这么坑,连换了两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