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l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4-04):
维修起因:同行拿来一台华硕说不能开机,触发0.08,风扇转,听描述像是有点压没开启。
主板图:

维修过程:到手上电0.03,触发0.04.直接按不触发修,EC条件没问题,本来想先刷BIOS,但是此机EC自带程序,板上BIOS可能性不大,刷了故障依旧。
直接查cpu工作条件SRTC_RST发现连接的电阻一端0.3一端3V,旁边还有个电容,直接干掉电容(优先考虑其他的毕竟是板载U)上电自动触发0.55,接键盘灯不亮,测SRTC_RST正常3.3

多次开关后突然又变回不触发了,之前的条件都正常,直接加焊CPU,电流回到0.55。

查主板有平台复位,直接刷了两次BIOS,故障依旧,看来只能屏蔽板载内存了,这个电流一般都是内存。

再次上电,插上三星低压4G内存,亮机成功,维修结束,下面附亮机图和淘宝买BIOS。

显卡n15V-gm-s-a2 板号:x550ld 2.0 淘宝买的BIOS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华硕板没图纸在你手里不需要图纸也能轻松搞掂,利害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值得我们的同学好好学习!!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屏蔽内存的点位图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屏蔽内存的点位图放上?

搜索此板屏蔽板载内存论坛是有方法的,同样故障所以我没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