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开机300毫安起跳

楼主(2019-04-04):
iphone6开机300毫安起跳!二修机器 检查过外设  USB 管 指南针 陀螺仪  指纹 都没问题    松香法 发现 电源 中间 左边位置 融化很快 !更换电源故障一样!负载又没发现问题!纳闷了....!

网友:
看图纸,发热严重的一边线路是去哪里的,再排查相连IC

网友:
每一路电压单独加电松香伺候

网友:
查pp 1.8和3.0

网友A:
OK 了  感光 3V 短路  在音频左上角 黑胶盖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 了  感光 3V 短路  在音频左上角 黑胶盖住了!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