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笔记本G4不一样白屏,没修过的可以先在论坛里搜一下再评论。谢谢

楼主(2019-04-04):
号:HP-G4-板号:DAOR33MB6F1
故障:开机白屏
维修经过:
初步测试,开机白屏,外接正常,怀疑显卡问题,拆机换屏测试一样白屏,先加焊显卡,开机正常,以为故障修复,装机进系统又再次白屏, 这时头大。
再次拆机,发现BGA机器上出风大小开关被小孩乱动,怀疑第一次加焊有问题,再次加焊,还是进系统白屏,测试时发现没进系统之前也会白屏,这时心里万马奔腾。
第三次,取下显卡从植芯片,故障还是一样,发现这个机器能改成集显,结果还是白屏,这时怀疑不是显卡的问题了。就在准备放弃时,正好有客户来做系统,边做系统边想还有什么问题会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白屏?只有在屏供电缺失的情况下会出现白屏,难道屏供电不正常?这时屏已经拆开了,测试屏供电开机时3.3V正常,白屏时供电0.2V多一点,发现问题,打开鑫智造查电路图

经测量屏供电是U6输出+3VLCD,经电感L11后产生+3VLCD_CON到屏接口CN5,测试U6第4-5脚3V正常,3脚DISP_ON白屏和正常的情况下都是3V,只有1脚+3VLCD在显示正常的时候有3.3V,白屏时只有0.2V,判断U6坏,直接短接5脚和1脚后3.3V供电稳定输出,故障修复。
总结:G4通病为显卡坏和屏坏,今天修的这个机器既不是显卡也不是屏坏,而是屏供不能持续稳定输出3.3V,从而错误的干了3次显卡。

网友A:
纯白屏是屏的3.3v 没有,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常见。。

网友:
白屏就是屏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白屏是屏的3.3v 没有,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常见。。

是的。3V偏低或者没有3V造成白屏是常见故障了,多数是转换管子不良造成 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3V偏低或者没有3V造成白屏是常见故障了,多数是转换管子不良造成 我

主要是加焊显卡后开机显示正常了,进系统白屏,没想到是屏供电不稳定的问题,如果加焊显卡后还是白屏就会直接去查屏供电了,结果一直在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白屏是屏的3.3v 没有,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常见。。

加焊显卡后开机显示正常,就一直怀疑显卡了,没想到是屏供电输出不能持续。

网友C:
这通病来的白屏,白屏第一时间就是量屏供电3.3,从不会去怀疑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通病来的白屏,白屏第一时间就是量屏供电3.3,从不会去怀疑显卡

论坛搜一下G4白屏,基本上都是显卡和屏坏,屏供电坏的没搜到。

网友:
很少见这个问题

网友:
我记得东芝有个型号也是这个转换管,在风扇下面,很爱坏,。

网友:
进系统才白屏,这个故障确实误导性很强。

网友:
白屏。先测屏供电

网友E:
这种贴子申精有难度了。条件都没先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贴子申精有难度了。条件都没先测一下。

加焊显卡后进系统之前显示正常,进系统后白屏,你会先考虑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搜一下G4白屏,基本上都是显卡和屏坏,屏供电坏的没搜到。

讨论是不得已才肉的,你这种是纯白的,而不是那些灰白,灰白那些显卡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显卡后进系统之前显示正常,进系统后白屏,你会先考虑屏供电?

肯定考虑供电先啦,经常是那个5脚转换出问题,有些带不起就经常是,时好时坏

网友F:
开机直接白屏,没有变化,百分之90屏供电问题,百分之10屏幕问题。
这个很常见的,我修的这种都是屏供电问题,还没遇到屏幕引起白屏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先查供电再干显卡的

网友:
遇到白屏大多数时候不怀疑显卡问题,搞显卡是后备手段。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应该查下接屏口元件先

网友G:
被通病误导了。不去查通病的话,我肯定故障先测测屏供电,但看过通病就难说了。

网友:
算是普通故障吧,此故障也可能算通病,因为前两天有人发贴也是这种情况,也是短接U6的1和5脚,同样的问题和处理方式。

网友H:
5脚和1脚短接后,屏虽然亮了,没有U6的情况下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还是没有按时序来修啊  现在修机都图简单  俺经验来修     其实白屏第一时间就应该搞屏供电的

网友:
白屏是要先留意一下屏供电我也与到过刚开机正常,进系统一会之后就暗屏的,有时很久才暗,也是差不多的意思。背光开启开始时是3.3V的后面自己变没了就暗屏了。

网友I:
懒得去查电路了,直接在屏接口把屏供电跟背光开启连起,收工

网友:
这样的帖子是没办法加精的,故障现象是白屏,你对显卡进行加焊,只是怀疑,而并没有确定,而最简单的供电也没有查,而查供电是最简单的,只需要在白屏的时候测测电感

网友:
还好是维修职业,要是医生可病人就麻烦了,让你干三次,不死也脱层壳

网友:
看了别人的评论     估计优秀都够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被通病误导了。不去查通病的话,我肯定故障先测测屏供电,但看过通病就难说了。

确实是这样,而且加焊显卡后故障也出现了好转,所以一直按通病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5脚和1脚短接后,屏虽然亮了,没有U6的情况下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了开启控制,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懒得去查电路了,直接在屏接口把屏供电跟背光开启连起,收工

电路没有问题,开启信号一直稳定,就是输出不持续,就是芯片坏,懒得去找了直接短接。

网友J:
基本上都是显卡和屏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基本上都是显卡和屏坏吧。。。。

确实是屏和显卡坏的多,屏供电坏导致白屏的还真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没有问题,开启信号一直稳定,就是输出不持续,就是芯片坏,懒得去找了直接短接。

了解了解,一般都是拆掉直连的

网友:
这个湾绕的有点远了,白干了好多活啊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好像,遇到过一片这种机器,,

网友:
感谢楼分享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外接正常,基本可以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旁边的那棉花 会腐蚀电路,要去掉重新加焊,不然会有其他毛病

网友K:
这还不一样的白屏?供电带不起负载嘛。很常见的一种故障嘛。

网友:
干显卡就是错误,还好没坏,,,,,,,,,,,,,,,,,,,,,,,,,,,,,,,

网友:
ec是 it8587  自带程序的吧      外挂 25芯片没有装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还不一样的白屏?供电带不起负载嘛。很常见的一种故障嘛。

不是带不动负载,屏供电开机的时候正常,过一会自己就没有了,控制信号正常。

网友L:
这个机器屏接口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器屏接口容易出问题,

确实,屏接口我也加焊了,还是白屏,都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供电很重要

网友:
前面花了那么长时间  后面解决就可以了

网友:
昨天才修到一个东芝屏供电转换管不正常的,短接过后好了

网友:
白屏正常情况下都是屏供电出问题导致的,查其相关电路解决。像有些机器时不时暗屏的问题也是高压供电有时被拉低造成暗屏情况一样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受热   屏供电芯片不稳定  还是有点误导人。其实这种加焊之后还出问题的机器需要慎重的,动显卡之前尽量查一下常规故障。

网友:
白屏就是屏供电................

网友M:
纯白屏是屏的3.3v 没有,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M:
纯白屏是屏的3.3v 没有,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常见

你在论坛先搜一下G4白屏再说,大部会是显卡和屏还有屏接口虚焊。供电开机时有,过几十秒再没有的这还是第一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直接白屏,没有变化,百分之90屏供电问题,百分之10屏幕问题。
这个很常见的,我修的这种都是屏供电问 ...

拿来的时候开机白屏,那怎么解释加焊显卡后进系统白屏?

网友:
牛逼。。。好的维修铁锂,,,,,,,,,,,,,,,,,,

网友:
白屏直接可以认为是供电问题,。。。。。。。。。。。。。

网友:
之前一直误会了显卡,居然没发现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这叫做不一样白屏故障?

网友:
白屏干显卡我也是服气的。。。。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屏幕问题,怎么是显卡问题。。。。。

网友N:
         白屏考虑到时屏幕问题,换个屏幕试下,做显卡出大错。。。。。要会判断故障  。。

网友:
引用 网友N:
白屏考虑到时屏幕问题,换个屏幕试下,做显卡出大错。。。。。要会判断故障  。。

修之前已经换过屏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才修的显卡,加焊完故障变成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后白屏。

网友:
白屏问题首先怀疑屏供电的问题,跟显卡几乎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N:
白屏考虑到时屏幕问题,换个屏幕试下,做显卡出大错。。。。。要会判断故障  。。

     这种问题么遇到过,查下屏幕供电。。。。。。。

网友(2019-05-07):
修了一台不定时白屏,有时候有显示,换屏测试一样,也是准备干显卡,看到楼主的帖子,抱着试试的态度,果然成功,谢谢楼主,让我们少走弯路,必须赞。

网友:
大师维修功底深厚,一连换了那么多显卡都没有放弃,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还是需要量量 屏供电

网友:
学习了以后白屏还是先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像我这么懒不会动显卡,先考虑屏和排线再干主板

网友:
加焊显卡后正常,可能是加热后U6也受热,性能变,最好冷却后再测

网友:
遇到这样的直接换屏 换屏还不行就查板子上的屏供电 都正常在干显卡

网友:
外接正常,而且刚开机时没有白屏,基本上断定是屏供电缺失导致的白屏,还有在白屏状态下首先要测试屏供电3.3V可正常来判断问题,以避免绕弯子

网友:
论坛搜一下G4白屏,基本上都是显卡和屏坏,屏供电坏的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