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电源开机排线怎么制作

楼主(2019-04-04):
这个是从电池里面扯出来的 夹正负极 也不能开机。是不是要短接检测脚 要怎么短接

网友A:
电池 排线 焊上 正负极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 排线 焊上 正负极 就行了

我是用可调夹子夹上面的。就是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