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71 板号:HUSK MB 11309-2触发到0.28掉电

楼主(2019-04-04):
经过测量pu4501的7脚电压5v,1脚0v,3脚3.3v,5脚0.6v,应该是1脚不正常,追查1D05VTT_PWRGD脚,到了图2,接下来怎么快速判断哪路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有整个图纸提供下载。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ACER V5-471.pdf

网友A:
各位高手给分析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B:
这个vtt1.05V是总线供电好信号,查总线供电正不正常,有可能是总线供电有问题把1脚的电压拉低了,正常是测得这个1脚的电压是如图那个上拉的电压3.3V,你有没测1脚的对地阻值,没有先测测看

网友C:
1.05v_vtt电压正常了没有。就是PU4501的第8脚,要是正常的话直接更换PU4501,第1脚的信号是PU4501发出去的,不是别人发给他的。

网友:
掉电有很多问题,这不好说,你看看图纸里带时许不

网友D:
1.05V如果出来了没出pg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原件如果是控制总线供电上下管的,那8角脚如果测的得电压1.05V,换掉这个元件,它发出vttpwrgd给后面的下一个供电电路,它不发出这个这个信号,下一个供电电路就不会供电,就造成少供电,就掉电

网友:
这路供电输出正常没有, 正常    pg没有, 割断pg喽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vtt1.05V是总线供电好信号,查总线供电正不正常,有可能是总线供电有问题把1脚的电压拉低了,正常是测得 ...

电阻正常,上拉电压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5V如果出来了没出pg就是芯片坏了

换芯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5v_vtt电压正常了没有。就是PU4501的第8脚,要是正常的话直接更换PU4501,第1脚的信号是PU4501发出去的, ...

换了芯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5V如果出来了没出pg就是芯片坏了

没有1.05v

网友B:
电阻PR4516 2端正常3.3V,1端没有,说明电阻那边被拉低了呗,用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解接那个PU原件一脚,看看是不是通的,叫了通的说明短路了,用烧板的方法找出短路的发烫元件,电流表电压调到3V,不要大于3V,电流调到0,调好再接通1脚,然后慢慢提高电流,电压乘以电流不超过2。如果那里没短路,这个PU后面控制着一组上下管,你正常通电时,测PU8脚有没1.05V,有1.05V,说明PU这边是正常工作的。你看看1脚的电压是被谁拉低的,先测1脚那边有没短路。也有可能是这个PU自己坏了把电压拉低成0V,如果是1脚那条线其他元件拉低的,换了PU也没用,很明显那个有上拉3.3V,电阻这边也应该有3.3V,要么被拉低。要么断线的可能也有,你跑跑线路看通不通,电阻4516 1端不通PU1脚,说明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正常,上拉电压也正常

查PU4501工作条件V5IN,EN,还有VBst,也就是那个boot。这几个正常,8脚没有1.05V,你就要看看那组上下管或者8脚连着的电感和电容有没问题了,你都换过芯片了,按道理芯片是好的。条件正常没1.05V,你要测测上下管G级有没断路,笔记本的话是要用示波器测G级有没波形的,用万用表是测不出电压的。这两边都得搞好。那边你按我在发言那里给你的方法试试,找后面37和48页的图纸,那后面就接着两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PU4501工作条件V5IN,EN,还有VBst,也就是那个boot。这几个正常,8脚没有1.05V,你就要看看那组上下管 ...

看图纸这个VTTPWROK,是48页那个元件的开启信号,确保PU4501元件是好的情况下,工作条件正常,先把8脚的1.05V弄出来,查那边的场管和电感电容,查线路通不通,对地阻值测上管DS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供电都没有正常出来,pg肯定0v

网友:
这个是控制下一个0.75V电路开启的,首查1.05V总线电压是否正常,查1脚对地阻值,不行先把芯换了再试,这个地方还有个SLP-S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高手给分析下,不胜感激谢谢。。。。

你先确定一下1.05V出来了没有

网友:
PG信号一般是开漏输出,意思是芯片本身不提供3.3V电压,是通过外接的3.3V上拉的。如贵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或坏,内部把这个PG信号接地了就是0V。

网友:
好多高手

网友:
你看看图纸里带时许不

网友:
1D05V_PWR正常了吗???3脚是开启电压,1脚是芯片供电都正常之后才发出的电源好信号,7脚是芯片供电5V,如果1。05V没出来,先修出供电再检查其他

网友E:
方向错了,先解1D05v_PWR电压,这个电压是由芯片本身要工作正常,即第7脚供电,第3脚EN,这两项正常后,再看PU4502的D级有没有电压过来,这几个是必须条件。如果这些都正常还是没1.05V,就得看其余的PIN脚是不是正常,比如第5脚接的那个接地电阻是不是正常,第10脚接的电阻电容是不是正常,再往后就是查后级的分压电阻是不是正常。

网友:
要慢慢的查了 太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向错了,先解1D05v_PWR电压,这个电压是由芯片本身要工作正常,即第7脚供电,第3脚EN,这两项正常后,再 ...

现在就是修的这个电压1D05v_PWR,没有看图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PR4516 2端正常3.3V,1端没有,说明电阻那边被拉低了呗,用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解接那个PU原件一脚, ...

周围元器件阻值都正常,就是pu4501的,1脚0v不正常,不出1D05v_PWR电压

网友:
看回复大神很多啊  佩服 可惜小弟不太能看的懂电路图啊

网友:
换芯片啊.一看就坏了

网友:
掉电有很多问题,这不好说,你看看图纸

网友:
首先你先确认有没有1.05出来,有的话要么是芯片问题,要么就是被后级拉低。没有出来的话先换芯片再说吧

网友:
还是先根据时序和实际到哪一步,一步步查找故障点

网友:
楼主可能理解错了,应该是1.05v出来之后才有这个pg,不是先pg再有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