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10N花屏VGH飞线OK

楼主(2019-04-04):
三星S19A10N开机背光正常,横线条,可以看到模糊的无信号标志在移动。
拆下面板,平放玻璃,用刀片轻刮开第一片COF芯片各个测试点的绝缘材料。
测得右边上排测试点第一个点为-7.24V,第二个点为-4.35V,第三个点为-7.24V,保险起见,在逻辑板MLG处焊上一个1K电阻作为限流,从-4.35V处飞至C221处,测得电压为24.3V,装好面板通电无信号的LOGO已出

网友A:
24V屏供电  那这是ccfl的?

网友B:
非常不错,要是有上图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屏供电  那这是ccfl的?

屏供电还是3.3V   vgh的正常工作电压是20-3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要是有上图更好了……。

图当时客户急着要修好,没来的急拍图

网友C:
                 有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图片就好了。

没来的急拍   很是遗憾

网友(2019-07-20):
真想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