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G4497-P04开关电源板

楼主(2019-04-04):
电源管理芯片烧糊了   看不到型号   有此板的师傅帮一下!!!

网友:
希望有在修一样的帮你拍照对比下

网友:
这应该是冠捷的板子,芯片大多是7575PS,有坏的其他板子可以对比下7575PS的电路,

网友:
板子上用料还行,不知道是哪家的电源,应该是大厂的吧

网友:
1. mosfet and pwm 8 sop (8 leg ic) removed
2. Others remove the short component and replace it.
3. After using this kit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的回复   显示器已搞定   后面实在没办法    直接给他改个板子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