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NOTE8充电提示温度过低

楼主(2019-04-04):
同行送来三星NOTE8,
故障描述
充电显示:充电已停止,手机温度过低。充电将在温度恢复正常时继续。
维修过程:
1、         观察外观无进水,充电口无异物。(后盖拆过,应该是换过电池)
2、         更换原装充电器测试故阻依旧。
3、         用稳压电源充电测试:刚插上电流上到1.2A,五秒后掉到0.15A,故障依旧。
4、         拆机(因为此机被人拆过,所以好拆,没拆过的注意后盖琉璃,易碎)
拆开后无看电池接口有没异物,打阻正常,拆了无线充充电故障依旧,把电池取了充也是一样,查了下百度说是无线充接接触不良为导致,又查看了下无线充接口也无异常,最后到迅维加盟店群里问了下,一加盟店师傅说是无线充问题,月饼老师说是热敏电阻问题,又把主板拆下来找这个热敏电阻(无图纸)还真找不到。又回头来看这无线充,终于发现无线充上有个元件,显示镜下一看还真是个小电阻(拆机的时候想着只是多出来的纸贴),没曾想还真是个检测处部温度的电阻。镊子轻轻挑开,发现已经是断线了。手里没这货,淘宝上一查10多块一个。给客户报价XXX元,但客户说是要急要的。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轻轻剥开皮,显示微下0.01铜线飞上,装机测试,故障完美修复!

网友:
学习了,找到容易,飞线不容易,技术不错,学学了

网友:
思路清晰,迅维高才生吧?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其实可以不用关那个断线,只需要短接ANT7007和ANT7008就行

网友A:
我估计上家拆打不过的时候搞坏的,这种机器真心不敢拆,三星机市场一般人都不敢修。

网友:
碰到一台s8温度低 不充电,电池 无线充电线圈都换了 ,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老板NB。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手机收费不低吧  好手机修一个还是值得多下一些功夫

网友:
牛这个机都修了不少。不错先收藏

网友:
三星S8+也是这样接?

网友:
断了根线?  补上就好用了  没别的?

网友(2019-05-23):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上家拆打不过的时候搞坏的,这种机器真心不敢拆,三星机市场一般人都不敢修。

专业维修三星

网友(2019-06-25):
引用 网友B:
专业维修三星                                                                                       ...

遇到一个S8+无信号,拨打112显示正在打开天线修不好。。。。

网友:
这个无线充电模块很容易被拆坏,下次遇到了我也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