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60SWN花屏问题

楼主(2019-04-04):
冠捷 AOC E2260SWN花屏问题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AOC E2260SWN  LED显示器,说是前几天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花屏现象,不知道是显示器花屏还是主机显卡花屏,于是今天带到我这里来试一下显示器,接上我的主机使用了2至3小时,并没有发现朋友说的问题,由于临近中午,关机,断掉电源后回家吃午饭。下午1点多再次开机后就出现了朋友所说的花屏问题,大概花屏2分钟左右,显示器上的图像渐渐又恢复正常了,不知道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望大家有遇到这个机器相同问题的解答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屏坏,重点查面板栅极 供电和信号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屏幕的边板哪个零件坏了吧

网友:
典型的屏边小板带状排线某处虚焊所导致的屏显屏带状屏线。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吧,查下驱动板哪里信号么出来。。。。。

网友:
一半屏坏。屏线也有的问题

网友:
此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时不时出现花屏问题,大部分时间都是好的,能正常显示,找了2天没有找到问题,于是在淘宝上买了块旧驱动板来上机测试,希望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是屏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上面的主控芯片虚焊造成的,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