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新机隔离保护的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9-04-04):
今天修到一个华硕六代游戏本,隔离保护不过,充电芯片是bq24780s。条件都满足,芯片和mos管换过,而隔报不过……强制越过可开机,电池貌似完全没电……想向修过此机的大哥求教,这个机器是否需要电池正常才能过隔离保护呢?

机器已经修复!在隔离保护mos管的s级和g级之间有个4.7m的电阻,拆掉就好了。。。拆下来测阻值是正常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机器正常就没有去深究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结论是隔离保护不需要电池能过

网友A:
需要接上电池   试试吧

网友:
没有这样的原理吧!好好查隔离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接上电池   试试吧

电池看起来像个坏的……

网友:
即便是没有电池,用适配器正常应该也要过呀。

网友:
查  acok    acdrv   正常就查隔离管栅极连接的电路, 找线路,画图纸, 可能是哪个小零件漏电

网友:
保护隔离肯定要过了才能充电的,虽然我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我绝对还是先修保护隔离

网友:
还是把电池装上吧,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不记得啥事型号的机器了!

网友:
要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24780s有一个信号检测电池,有的机子没电池不开机

网友B:
仔细看看芯片手册,我传给你,,,,,,手机不好传,回头电脑传上来。

网友:
24780部分机型是需要电池的,遇见过不插电池不过的

网友:
没有电池一样过的

网友:
是不是需要原装适配器?楼主换适配器试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芯片手册,我传给你,,,,,,手机不好传,回头电脑传上来。

芯片手册我也想看看

网友:
先订个电池看下

网友:
看过一些分享贴,都说要上电池,检测电池信号好才会导通

网友:
                           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手册我也想看看

我传个上来你们参考吧,,,,,,,,,,,,,

网友:
注意此芯片插了坏电池可能不过保护隔离。下面的贴子可能理解有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注意此芯片一定要插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这是经过验证的。有用加分给我。有大神发过贴子,

一点根据没有,别人云亦云.
难道像E450不接电池就不能开机?不排除有极少数机型要接电池,可以说大部分机型不需要.

极致科技 + 5 + 5 你说的是对的,不接电池不过隔离是没道理的,我编辑有误,这个芯片坏电池装上去可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点根据没有,别人云亦云.
难道像E450不接电池就不能开机?不排除有极少数机型要接电池,可以说大部分机型 ...

楼主说的是6代以上的华硕新机型,芯片一样也要看厂家设计,同样的芯片有时可根据定义改成不同的功能,所以芯片定义结合图纸分析才有道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传个上来你们参考吧,,,,,,,,,,,,,

这还要分呢?我自己网络下载免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接上电池   试试吧

华硕的没这种设计千万别误导小朋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点根据没有,别人云亦云.
难道像E450不接电池就不能开机?不排除有极少数机型要接电池,可以说大部分机型 ...

可以说华硕不可能有这种设计,24780的芯片没这种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注意此芯片一定要插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这是经过验证的。有用加分给我。有大神发过贴子,

那是惠普暗影精灵才是这样的,纬创的设计,因为这机器没有图纸,目前还不好分析其设计原理。但别的机型上确实没有遇到过。

网友E:
楼主的机器和我手上的一台一样的,GL502VM可以肯定的跟你说这机器不需要电池自动会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说华硕不可能有这种设计,24780的芯片没这种功能。

对 没这么奇葩的设计,10台机器9台去电池可以开机的。
GL502VM单板早就修过了,外星人的6 7代也很多用24780,机械革命7代的也用24781,都没有说非要电池才过隔离的说法。
有些也许是问题的关键没找到,而上电池才能过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惠普暗影精灵才是这样的,纬创的设计,因为这机器没有图纸,目前还不好分析其设计原理。但别的机型上 ...

我突然记起来了惠普暗影精灵这款机器并不是没有电池不过隔离,而是没有原装电源适配器不能充电具体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不触发可能,但保护隔离会过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提诶自

网友:
很想问同样的问题 感谢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注意此芯片一定要插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这是经过验证的。有用加分给我。有大神发过贴子,

这个不准确,thinkpade450c和华硕的a556u就不需要电池直接能过。。。本人亲测!

网友:
还是有条件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机器和我手上的一台一样的,GL502VM可以肯定的跟你说这机器不需要电池自动会上电。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仔细找找原因。。。。。

网友:
以维修经验而论   你可以把电流表调到20V 以上试试   或者 不行 就改那个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准确,thinkpade450c和华硕的a556u就不需要电池直接能过。。。本人亲测!

不是说了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只记得我看过关于这问题的贴子,就找出来了,我电脑存着呢,具体要看芯片有没有此功能,我回头也再看下这奇葩,按照正常的思维,不过隔离怎么充电,看来还真要找个图纸仔细研究下。

网友:
华硕新 机器需要全部装起来才会充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准确,thinkpade450c和华硕的a556u就不需要电池直接能过。。。本人亲测!

兄弟你那板子确认有BQ24780S的芯片?位置号多少,点位图上好象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那板子确认有BQ24780S的芯片?位置号多少,点位图上好象没有

点位图有啊。。。。pu8901,点位图上写的是sn2867,实际用料bq24780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点根据没有,别人云亦云.
难道像E450不接电池就不能开机?不排除有极少数机型要接电池,可以说大部分机型 ...

不接电池是可过隔离的,但是接了坏电池可能就保护了,当然需要验证,这款芯片是带保护功能的,对了我那个说的有误,不接电池不过隔离是错的,而是接了坏的有可能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位图有啊。。。。pu8901,点位图上写的是sn2867,实际用料bq24780s。。。

嗯对的点位图上是SN2867,经查两个脚位一样,分析了下,所谓不过隔离是虚的,其实可能是电池坏引起保护,这个芯片是带保护功能的,建议拆下电池看能不能过,因这款用的是混合供电,跟苹果差不多原理,用示波器查下有没有瞬间启动隔离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接电池是可过隔离的,但是接了坏电池可能就保护了,当然需要验证,这款芯片是带保护功能的

非要插入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的说法基本完全错误的,厂家不会这样设置,手机不接电池接外电都能开,何况笔记本.

芯片可编程是没错,编程的是EC控制,EC的供电必须要先有,不过去又何来控制.

论坛很多案例说到暗影精灵2 板号G35的.说不接电池不过隔离.我们修单板G35 G31的不知道多少,很多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转换电源头原因导致.像我的DELL转换头修外星人板就不能用,公共点电压4V左右跳来跳去.用原装电源立马过.

网友(点评):
没遇到之前我也是不信,联想B51就是要电池才能过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是惠普暗影精灵才是这样的,纬创的设计,因为这机器没有图纸,目前还不好分析其设计原理。但别的机型上 ...

那个大神贴子编辑有误,分析应当是电池坏引起B+电压跳动,而引起表面现象不过隔离,可能是一直在保护与重启动的模式中,因为是混合供电,而此芯片带全面监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要插入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的说法基本完全错误的,厂家不会这样设置,手机不接电池接外电都能开,何况笔记 ...

对的,我也这么想的,因为我有映像就在电脑里找了那个大神的贴子(当时存在电脑里),而当时编辑没注意,直接复制上去的,结果发现他理解或写错。嗯厂家不可能这样设计,而所谓的其它机型应当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这是完整版

网友:
我在ASUS的机器上遇到过,型号忘记了,不过是不需要插电池也有公共点的

网友:
些分享贴,都说要上电池,检测电池信号好才会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要插入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的说法基本完全错误的,厂家不会这样设置,手机不接电池接外电都能开,何况笔记 ...

联想有一款必须要接电池才能过公共点的,遇到过两次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9-07-04):
引用 网友B:
那个大神贴子编辑有误,分析应当是电池坏引起B+电压跳动,而引起表面现象不过隔离,可能是一直在保护与重 ...

确实如你所说的,好多联想拯救者 暗影精灵 Dell 一类的游戏本都是不用原装适配器用我们维修用的可调电源就不过保护隔离,碰到很多,就是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改动,可以用可调电源也能修这类机器,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要插入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的说法基本完全错误的,厂家不会这样设置,手机不接电池接外电都能开,何况笔记 ...

确实如你所说的,好多联想拯救者 暗影精灵 Dell 一类的游戏本都是不用原装适配器用我们维修用的可调电源就不过保护隔离,碰到很多,就是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改动,可以用可调电源也能修这类机器,求教

网友:
感谢分享,解决了问题就分享出来,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