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pad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9-04-04):
coolpad8079开机时间长,显示加密失败,重启手机点后没反应。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可以長按電源鍵試試

网友:
字库坏了 基本很难修好。换字库或有工具的写底层试试

网友:
这种加密失败的一般是字库问题。换字库吧,字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