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H魔改BIOS

楼主(2019-04-04):
发个技嘉GA-B75M-D3H魔改过的bios,bios添加了NVme模块,瞬间就能让老电脑拥有高铁的速度

希望对需要的人有帮助,禁止从业者商业买卖,
更新BIOS有其潜在的风险 需谨慎 。不喜勿喷,毕竟发帖也不易,发帖压力大。

Gigabyte技嘉 GA-B75M-D3H,BIOS版本F15
添加NVMe模块
加入联想SLP和SLIC2.3

更新2条CPU微代码,206A7和306A9
206A7原微码为28版 日期2012.04.24,更新为29版 日期2013.06.12
306A9原微码为17版 日期2013.01.09,更新为1C版 日期2015.02.26
微码版本查看:打开AIDA64切换到 → 主板 → CPUID,微代码修订更新就是微码的版本
使用206A7这条微码的其中一个U是i5-2550K,其余使用此微码的U请自行查询CPUID
使用306A9这条微码的其中一个U是E3-1230 V2,其余使用此微码的U请自行查询CPUID

刷新方法一:
用主板自带的Q-Flash
把BIOS文件放在FAT或FAT32格式的硬盘或U盘,开机(或重启)自检时按End键启动Q-Flash (进入BIOS去启动Q-Flash也行)
在Update BIOS From Drive选项上按回车,下方会显示硬盘或U盘的名字
方向键选择BIOS文件所在的盘(只有一个的话默认已选中)按回车,如果没问题在这一步应该能看到BIOS文件
选中BIOS文件按回车,加载完会让你选择YES还是NO (默认选中YES),再按回车就开始刷了,完成会自动重启

刷新方法二:
进入纯DOS运行up

刷新方法三:
用技嘉工具@BIOS B13.0902.1

如有密码不对请留言

密码:GA-B75M-D3H

网友A:
你意思是要更换  M.2  接口的设备    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要更换  M.2  接口的设备    才快??

不用,直接买个NVME接口硬盘就可以

网友:
m.2 硬盘 pcie通道的 比sata通道的差价比这板子还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要更换  M.2  接口的设备    才快??

直接一个pci和m.2硬盘就搞定

网友B:
密码是什么?用积分下载了 压缩文件有密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码是什么?用积分下载了 压缩文件有密码呀

密码已经留在下面,设置密码也是预防病毒感染

网友C:
我也没看到密码  回帖看看先回帖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看到密码  回帖看看先回帖看看先

密码在下载链接下面,自己找。再说了你们都没有下载找什么密码。谁下载,都有记录

网友:
请问你的主板是V1.0,V1.1还是V1.2版本的,不同版本的可以通刷吗?

网友:
刷新BIOS后直接买那种NVME固态转PCIE的转接卡就能用了吗?可以安装WIN7系统吗?

网友:
如何知道那条微码对应哪些U.? 还是要自己一个一个去试.

网友(2019-09-10):
好东西来学习学习,下载试试呗

网友(2019-10-30):
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值得一试,楼主可以上张主板图,就更好了

网友(2020-01-15):
the OEM ID is not correct!     用@bios刷新失败
用Q-Flash刷新成功!感谢楼主!

网友(2020-03-22):
请问楼主GA-B75M-D3V(REV.2.0)可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