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集显改的真是气死个人

楼主(2019-04-05):
G470,LA-6751P,REV1.0 独显AMD坑人货,遂改集显,参考论坛数个帖子,独显供电飞集显,想想觉得原理上行不通,但是我只是个打工的,结果集显驱动一打就无法进系统,卡在WIN7窗口,改了快一个小时了,心累。。。。。。。
SONY,MBX-269,REV:F,又是AMD独显,遂上论坛搜索改集显, 满心倾佩,赶紧花钱看着帖子改,结果改完有背光无显示,检查一遍还是不晓得哪里出错,下面跟帖的兄弟也有好几个改完跟我一样的,只有一个改完好的但是半个小时掉电,苦思半天无果还给老板,板子改成这样放手太可惜,老板加作者QQ请教,被告知他也没解决问题,看着已经改完的板子,想要搞好就要再改回来换显卡,心里一阵苦涩,现在看到独显电压飞集显就受不了,看来人要相信你自己的理论,理论行得通,才能下手,各种黑科技必然有其缺陷处,长期使用肯定不行

网友A:
可以改的, 不要飞线,把集显电压版块缺的什么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一代的飞独显到集显电压可以,2代的我试过很多都不行

网友B:
G470这个改集显非常简单,直接把独立显卡供电电感断开即可

网友:
我也没改改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70这个改集显非常简单,直接把独立显卡供电电感断开即可

这个是REV;1.0的,那个集显电路也是参考一个帖子加的,本来也没有,所以不能断开那个电感来解决问题

网友:
反正我就是觉得独显电压飞集显这手贼恶心人,以后再也不会飞这个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的, 不要飞线,把集显电压版块缺的什么补上就可以了

参考一个坛友的帖子加上了,对比一个REV;2.0版本的看着改的,从料板上直接搬的料,不晓得为什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代的飞独显到集显电压可以,2代的我试过很多都不行

不想再动这个电压了,再动的话------就让店里的BGA也冒烟

网友:
二代集显供电要求高

网友:
acer4738一代的改过多台,大都成功,有两台就是不行,改后有光无像

网友:
感谢楼主传授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二代改集显电压太高叻,一代改集显就可以  。。。。。

网友C:
主板上厂家有没有预留的改集显的电路,比如移动几个电阻什么的,独显供电飞集显,感觉不太保险,尤其是独显AMD芯片,CPU又是INTEL的

网友D:
这个联想的机器撬掉显卡电感就行了哦,试过好多的哦

网友:
                       哈哈   干嘛不直接换板

网友:
就没改好过

网友:
麻烦机器直接换板好了

网友:
一般都换,改集显很多毛病,而且未必稳定。。。机器到手就报价换显卡了,不然就不接

网友E:
改个毛线,直接换芯片啊?这种机器真的换个芯片哪个不是用几年的,我记得这两款主板换显卡装配好散热几年不坏不是吹的,改个屁的集显,改完电脑卡得死有什么用?

网友:
改集显很难的板子废了

网友:
无集显供电的,我从来不考虑改集显。那样太麻烦了,还不如给客户报价直接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个毛线,直接换芯片啊?这种机器真的换个芯片哪个不是用几年的,我记得这两款主板换显卡装配好散热几年不 ...

那个G470小弟昨天改好了,集显很稳定,那个SONY的不准备搞了,这种机器我老板就是忽悠那些买来办公的,如果换显卡的话又要加钱,现在这年头,街边店老板不这样很难糊口

网友F:
来学习的,这都是技术活啊!我有你那么好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的, 不要飞线,把集显电压版块缺的什么补上就可以了

昨天又尝试了一下改好了,除了把集显需要的PWM电路元器件加上去,95831那边也需要动电阻的,最好参考一下2.0来改,就当他是2.0就好了

网友:
G470那个添加集显电阻搞好了,集显显示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厂家有没有预留的改集显的电路,比如移动几个电阻什么的,独显供电飞集显,感觉不太保险,尤其是独显 ...

建议二代以后的不要飞独显电压,添加集显电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动桥那边的LVDS模块的配置电阻,电压也要加,如果没有研究透电路,建议不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学习的,这都是技术活啊!我有你那么好的技术就好了

不需要啥技术,就是参考论坛上帖子来改的,我这都是菜鸟级别的维修

网友G:
我一般先显卡,不行再考虑改集显,如果板子不带集显供电就直接让换板。以前改过,不稳定就不想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先显卡,不行再考虑改集显,如果板子不带集显供电就直接让换板。以前改过,不稳定就不想改了

也对,按道理集显比较稳定,但是改过的集显电路就不晓得了

网友:
从来不改  不稳定,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H:
楼主,你牛,要是我的话,直接换板子得了,搞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牛,要是我的话,直接换板子得了,搞那么复杂

我要是老板,我就会咸鱼上收一个坏的来修,可我就是个打工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联想的机器撬掉显卡电感就行了哦,试过好多的哦

你说的是2.0版本的,我这个是1.0的,你看到的集显部分是我搬的,所以。。。。

网友:
昨天发完帖子对着G470一顿输出,结果改好了,还是运气,另一个板子扔给老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个毛线,直接换芯片啊?这种机器真的换个芯片哪个不是用几年的,我记得这两款主板换显卡装配好散热几年不 ...

暴躁老哥,现在市场不好,能节省多少是多少,而且买来的显卡质量看人品,2代的U集显还是很给力的,今天测试打开软件啥的都很快,有些时候不能做到尽善尽美我也感到很愧疚,只能尽力解决问题

网友I:
改也要用脑改,不是对着帖子改就可以,有些人也只是说一些,没有全部透露,你对着图纸点位改,知道原理,一般都可以成功的。上次我改一个DELL也是,别人对着帖子改完一堆问题,我改了两台,都是一次性成功

网友:
来学习的,这都是技术活啊!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改也要用脑改,不是对着帖子改就可以,有些人也只是说一些,没有全部透露,你对着图纸点位改,知道原理,一 ...

SONY那个帖子看完之后又根据图纸原理改的,都不行的,图中E@是独显,I@是集显,除了集显电路没加上去,其他都动过了,G470是添加集显电路搞好的,但是太麻烦了,958321附近也要动,碰运气改好的,以后也不想动这个电路了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来自 浙江宁波
不是G470 就能改集成的。G470 有两种板子。一种是带CPU 集显供电的。双显卡机器。一种是不带CPU 集显供电的。前者可以如你说的直接去掉显卡供电电感。后者去掉电感直接黑屏。我不知道楼主是啥板子。从楼主图片上看应该是双显卡带CPU 集显供电的。。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一个G470 还有2种板子。这个就是你们平时没注意了。我改过。前者很容易。后者懒得折腾。没去深入研究过 |

网友:
改集显还是很麻烦的 需要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哪一步出错了?楼主后面有加上说明了没

95831那边,后来参考2.0版本的95831周边的元器件改的,其实你就当他是个2.0就行,把1.0跟前电阻电容改成2.0的

网友:
这个论坛真不错,都是实实在在有本事的人

网友:
反正有些机器是可以改的,这款机器没有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70这个改集显非常简单,直接把独立显卡供电电感断开即可

不是G470 就能改集成的。G470 有两种板子。一种是带CPU 集显供电的。双显卡机器。一种是不带CPU 集显供电的。前者可以如你说的直接去掉显卡供电电感。后者去掉电感直接黑屏。我不知道楼主是啥板子。从楼主图片上看应该是双显卡带CPU 集显供电的。。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一个G470 还有2种板子。这个就是你们平时没注意了。我改过。前者很容易。后者懒得折腾。没去深入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G470 就能改集成的。G470 有两种板子。一种是带CPU 集显供电的。双显卡机器。一种是不带CPU 集显供电 ...

很不巧,我这个是1.0的,难搞的,至于集显电感那是没办法了,自己添加的,好搞的是2.0的,其实发这个帖子就是因为搞的太烦躁,如果改不好就要原路改回去,再换显卡,我也是别人改了一半接手的,就是抱怨下那些独显供电飞集显的帖子,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翘电感就能成功的改了还行 不然头大

网友:
有些地方要改到位哦

网友:
索尼这款机器换显卡简直就是烧钱,还不如换主板,G470换过显卡比较稳定

网友:
改这个确实麻烦也有一定风险,祝楼主成功不要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不是给人打工,谁会耐着性子折腾啊

哈哈,  那你也很是有性子   我都坐不住

网友:
代的飞独显到集显电压可以,2代的我试过很多都不行

网友M:
那款索尼改集显 打不上集显驱动 我可以 帮你 试着改改看。。。 有改成功案例 100%成功。你看的就是我帖子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那款索尼改集显 打不上集显驱动 我可以 帮你 试着改改看。。。 有改成功案例 100%成功。你看的就是我帖子

已经放弃了,现在对飞独显没啥兴趣,改成功的怕也是把集显供电加进去,你帖子底下留言最好的结果也是半个小时掉电,我就是觉得发现改不成就在帖子后面补充一下,提供思路也是好的,给别人做参考,我不去研究这类机器了,太老了,研究通了也成了屠龙技,麽得大用处

网友:
改集显要多看几个帖子,有的点没说到,我就遇到一个改集显最后是晶振没注意搞了好久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已经放弃了,现在对飞独显没啥兴趣,改成功的怕也是把集显供电加进去,你帖子底下留言最好的结果也是半个 ...

掉电  是小问题。。。   那贴也是给喜欢钻研的朋友们 留的。。。 全写出来就没意思了

网友:
直接翘电感也行 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板去掉独显就是集显了,你这个是双显卡的,另一种G470是单独显,就不能直接去掉独显电感,要改很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