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6-71-W35S0-D04 ec不读BIOS求助

楼主(2019-04-05):
某鱼淘得一块战神K710 I7 D1的故障版先打各电感、公共点对地阻值,无问题然后看见电池接口的某管烧糊,。。通过图纸查得是电池隔离管Q71烧糊这是2个N沟道的复合管,充电芯片OZ8681L击穿。。看这情况心想可以捡条死鱼,,,TP买来这Q71复合管和充电芯片,IT8587e ec ,为预防万一,,自己焊接不怎么样,把芯片吹坏,顾都买一对,,,等1天后到货,深圳本地到货就是快,,随便说一下这是在深圳迅维学习。。补焊盘就不说了。。上芯片测公共点19、3.3v伏已出,5v没有,这种板5V应该按开关才出。。。查待机条件,看图纸吧,先查保护隔离有没完全导通,,测得pq35这个P沟道MOS管的G极18.5v这不对啊,,P沟道的管应该是G极小于S极4.5v才导通,,在仔细看图纸原来是通过体2极管的假公共点。。。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1脚要有供电必须由PQ81导通,,这PQ81受控PQ82,,PQ82要导通必须由LOT6_CHG这个信号为高。然后充电芯片得到供电后发出高电平的ACAV由外部分压给PQ45导通拉低PQ35和PQ5产生真的公共点。查图LOT6_chg是由ec控制,,,看见这种设计感觉ec已经凉了...EC要发出高电平的LOT6_CHG必须满足ec的供电、时钟、复位、程序、适配器检测。。查了一圈发现EC没有读程序,,其他供电正常,,那就三板斧走一波。TP买BIOS,,这个板由2个BIOS  U33  U34  。。干玩还是不读,。。以为EC坏了,,还好预先买了2个。。换上还是不行。。。。就连桥的待机也查了,,正常。。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求大神指点。。

TP买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A:
   有图纸的话,查下EC的工作条件不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的话,查下EC的工作条件不正常 。。。。。。

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有3.3v

网友B:
ec是 it8587  自带程序的吧      外挂 25芯片没有装  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是 it8587  自带程序的吧      外挂 25芯片没有装  你看看

但是ec读程序的角通过电阻连接到南桥的角上了,也就是连到u34那个4兆的角上,,ec旁边是有这个悍盘,,没装

网友D:
LOT6_CHG充电控制,图纸有说明不用理
认真看待机芯片3 /5V的开启控制,3V开启由外部电阻接地直接开启,5V由EC的DD_ON开启.怎么会待机有5V没3V.
EC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T6_CHG充电控制,图纸有说明不用理
认真看待机芯片3 /5V的开启控制,3V开启由外部电阻接地直接开启,5V由EC ...

感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ec读程序的角通过电阻连接到南桥的角上了,也就是连到u34那个4兆的角上,,ec旁边是有这个悍盘,,没 ...

图纸我觉得有可能有错误, 充电芯片供电是va提供的, ec不发信号肯定没电,3 5v 供电芯片是 va 通过转换成vin1  供的  没有vin 只能提供线性  3v线性图纸是不用的,只用5v线性  还是留给5v en上拉用的, 而ec看图纸 是vdd3 供电  ,不是线性     ec不工作怎么开启充电芯片供电 打开隔离 提供vin公共点的   水平有限,我是没有研究明白,兄弟祝你成功,记得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我觉得有可能有错误, 充电芯片供电是va提供的, ec不发信号肯定没电,3 5v 供电芯片是 va 通过转换 ...

对,,我觉得也是,,一块蓝天板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这机器各种问题,蓝天做工一般哦,偷工减料的

网友:
一块蓝天板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在换一个带程序的试试吧,,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觉得也是,,一块蓝天板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c是 it8587  自带程序的吧      外挂 25芯片没有装  你看看

这机器EC肯定不带程序的,修过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EC肯定不带程序的,修过好多了。

那大哥这个要怎么搞,,,求指点

网友F:
这个还真得用示波器来修哦,现在笨笨 难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真得用示波器来修哦,现在笨笨 难休

求大哥指点,,应该抓哪里的波形,,

网友(2019-05-11):
这板为啥不过保护隔离,,困扰老夫多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的办法了,,,这板必须插电池才会过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