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D3H V1.1跑码10重启循环

楼主(2019-04-05):
跑码10,两次都遇到这种,没修好,有没有坛友遇到这种问题的,io加焊过,看论坛说键盘口6脚ESD芯片也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A:
   这种俄也么遇到过,论坛所说的键盘口六角ESD芯片。。。。。。。。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或者对换下主副BIOS芯片试下。技嘉的程序坏的比较多。

网友C:
这是进液了吧  进液的软启动故障难修,

网友B:
不上内存试下看看是不是也到10重启?技嘉不过内存重启的很多,还有IO12V和5V检测脚的2V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不上内存也是跑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进液了吧  进液的软启动故障难修,

目测没看到进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或者对换下主副BIOS芯片试下。技嘉的程序坏的比较多。

BIOS刷过了,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俄也么遇到过,论坛所说的键盘口六角ESD芯片。。。。。。。。

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内存试下看看是不是也到10重启?技嘉不过内存重启的很多,还有IO12V和5V检测脚的2V是不是正常。

这些都正常,有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内存试下看看是不是也到10重启?技嘉不过内存重启的很多,还有IO12V和5V检测脚的2V是不是正常。

不上内存也是跑10

网友D:
到没到内存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没到内存啊                         ·

没有到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