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POE设备维修技术资料

楼主(2019-04-05):
有一批AP设备故障,论坛里找不到相关维修资料,不知道哪位大神能提供

网友A:
供电dc dc电路 时钟 复位 刷个好机器备份的固件  不行就mcu 挂了  这款连mcu散热片都没有的 看来也是塑料壳的sohi级低端产品,寿命基本8-12个月, 一次性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dc dc电路 时钟 复位 刷个好机器备份的固件  不行就mcu 挂了  这款连mcu散热片都没有的 看来也是塑料壳 ...

是低端产品,想了解一下相关的电路原理

网友:
就是就是   cpu连个小铝片都不上 太抠 低端一次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低端产品,想了解一下相关的电路原理

学海无涯 回头是岸
懂原理看是做为  爱好       还是  设计   还是   维修
单片机入门    嵌入式设计入门    看看  通杀一切MCU 为控制中心的 电子产品  从U盘 到  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