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O 显示器 QW2721DT 驱动板 M.RT2261.5B

楼主(2019-04-05):
MILO 显示器 QW2721DT 驱动板 M.RT2261.5B
求此显示器BIOS
故障现象为液晶显示器开机后重复出现红·绿.蓝.黄.白颜色是何原因?如果显示器只是 画面颜色不停的在黄、绿、红、白、蓝 之间变换,怎么调试都没效果的话,网上查一下说是一般都是显示器自带的控制软件出问题了。---已经修好了,能正常显示电脑桌面。总结一下,在查找驱动板时候插拔过屏幕拍线(这是必须的),发现了有显示桌面,只是很花,但看到图标就排除了BIOS的问题,说明问题在排线连接处,找到了屏上小板和屏线连接处脏了清理后,安装好显示器接通电脑显示正常了,这是屏幕按键也都可以使用了,很奇怪,那故障会引屏幕按键。

网友:
上马云家卖一个,很难找到的!!!!!

网友:
应该是信号输入不对,手动调整一下输入信号,很多显示器检测不到信号输入就会黄、绿、红、白、蓝 之间切换,要不就是程序损坏。

网友:
连接好主机VGA线后此显示器红灯待机,主机开机后,此显示器从待机转为绿工作灯,按此显示器上的控制按钮除power有相应动作外别的按键都不能作用

网友:
屏坏也这样, 单测下屏  能开关能坚持到信号驱动板程序坏可能小,

网友:
谢谢楼上老师,找到引起此显示器故障就是屏线头接触不良所导致的。已把排线脏头小心清理干净。复原后故障排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