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0-80 A361 暗屏

楼主(2019-04-05):
内屏暗屏     外接显示正常   先找屏接口JEDP1   1 2脚19V供电正常
14脚DISPOFF#开启3.3v正常
16脚INVT_PWM3.3v正常
20脚3.3正常
21脚22脚3.3v正常
23脚3.3正常
基本条件量完都正常啊    为什么还是暗屏??
屏幕屏线都正常 因为我这边有同型号的主板测试过

网友:
是不是亮度调节电路的问题?背光开启信号最好检查屏这边的电压是不是正常,排除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A:
不是主板的问题,是屏电路的问题,一般是背光LED电压的电源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主板的问题,是屏电路的问题,一般是背光LED电压的电源IC

同型号主板测试正常啊

网友:
这种先换屏测试,再在屏接口测条件

网友(点评):
看清楚,别人已经换过屏幕排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型号主板测试正常啊

查19脚CPU_EDP_HPD,我记得这个脚是读屏码的,是有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19脚CPU_EDP_HPD,我记得这个脚是读屏码的,是有波形的

量了一下有19脚触发后2.4v

网友:
屏背光恒流电路坏了吧,能修就修,修不了换屏

网友(点评):
看清楚别人换过屏幕了

网友:
感谢楼分享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休眠管坏了啊啊啊

网友:
屏灯条高压坏了吧,直接换屏试一试

网友:
呵呵,,换了屏是了没,,要么换条屏线试下

网友:
换屏试试 吧

网友:
另外还是建议你把屏也换掉,遇到过好的屏,但是偏偏在某个机器上出问题,在其他机器就正常(包括同型号)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把屏的背光升压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在屏上测下这些电压是否正常。,以前差点被一条不良的屏线玩死

网友:
换屏啊,都正常还说啥

网友:
换个屏测试一下

网友:
检测一下LID信号

网友:
测一下屏线与屏接口端电压正常就换屏试一下吧,我一般是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呗,屏线断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