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380电源芯片截图NCP81022 GS7103

楼主(2019-04-05):
修显卡找到的电源芯片截图,供大家参考        基本时序是PEX_RST_BUF*---GPU复位---GS7103输出1.8V产生1PIN的POK----开启NCP81022的10PIN  EN

补充内容 (2019-4-15 08:30):
实测索泰GTX960显卡上的GS7103各个脚位电压如下:1--3.3V   2---3.3V   3--显存电压1.5V   4---5V   6---1.1V.供大家参考

网友A(2020-01-10):
GS7103这个芯片是干嘛的

网友(2020-03-09):
强行打开 电压都出来 还是不工作  是那个复位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S7103这个芯片是干嘛的

LDO啊,降压元件来的

一般是把前级的供电转换为桥供电。如前级显存的供电1.5V转成1.1V

具体转成多少,前级电压是啥,取决于设计。它就是个LDO元件,因为后级的功率要求不高,所以省条件下就用LDO,比DC少用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啊,降压元件来的

一般是把前级的供电转换为桥供电。如前级显存的供电1.5V转成1.1V

好好好。。。

网友(2020-09-14):
英文要好才行啊

网友(2020-10-17):
这卡无辅助供电,找不到图!

网友(2021-03-08):
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个迪兰的 7770  用的也是这电源管理芯片    起初是5V至12V同步降压控制器 APW7165C 不工作

网友(2021-04-07):
感谢。。。。。。。。。。。。。。。。。正好用到!!!!!!!!!!!!!!

网友(2021-06-04):
楼主运气爆棚

网友:
戴尔7020mt主板 CPU供电控制芯片也是这个型号

网友C(2021-10-18):
我一片r9380也这个电源控制芯片,gpu核心电压只有0.64伏,场管,芯片也不发热,这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