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plus待机电流100多

楼主(2019-04-05):
手机功能都正常,待机电流200有点费电   哪位大神有思路   开飞行模式也100多

网友A:
起跳电流多少?功能是否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跳电流多少?功能是否都正常?

功能正常   起跳2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正常   起跳200ma

蓝牙可以打开  搜不到

网友:
起跳两百看下usb?

网友:
先测试各项功能是否正常。手机应该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