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 放电就能开机 关了以后就开不了了

楼主(2019-04-05):
联想b305 放电就能开机 关了以后就开不了了  啥问题 求助

网友:
不开机查RTCVCC-RTCCLK-RTCREST,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估计基本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看要干桥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刷一下下试试,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刷BIOS吧,联想特别是THINKPAD的X和T系列不开机放个电10台有7台能亮

网友:
不开机查下触发条件 这个机器桥的故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