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7不开机二修。

楼主(2019-04-05):
机型:iPhone 7
故障:不开机
分析:更换电池后开机恢复模式

同行拿来的机器,U的屏蔽罩已经取了,仔细观察是搬板的机器。

恢复模式直接刷机报错9,硬盘应该已经被同行做过了,直接取下来看看。

焊接没有问题,直接更换硬盘,刷机进度条滚动。

刷完机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创建了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修的很犀利给个赞

网友A:
为什要换硬盘?重新写底层不行吗?很多是底层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要换硬盘?重新写底层不行吗?很多是底层出问题了。

同行的机器这种便宜没那么好捡。

网友:
技术精湛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细节再处理干净一点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行的机器这种便宜没那么好捡。

为啥只是换硬盘而已上家还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只是换硬盘而已上家还搞不定

这我就不知道同行怎么想了

网友D:
可以断定搬的不是那个同行。。。。。。。。。。。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6正常使用切且刷机激活的id好机拆的硬盘,刷机后恢复模式,换硬盘才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断定搬的不是那个同行。。。。。。。。。。。

网友:
二维码再分享一下可以吗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