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掉点还能用吗?

楼主(2019-04-05):
是DDR3L颗粒上掉点,不是内存条的底板掉点。脚位定义为VSS,由于植锡时心急一下子把焊点带出来,特意来咨询一下论坛的大佬们,还请大佬们解答

网友:
就近飞根线过去补补咯

网友:
一般不用管,跟别的VSS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还没有修过内存条的路过,一般坏了喊客户买

网友:
可以 ,没无问题

网友:
电源地 不是数据 地址 控制脚位不受影响的 正常可用

网友:
VSS是电源引脚位!,,,,,,,,,,。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这是地线,可以用的。

网友:
VSS不是地线脚吗,不用管的.................

网友(2019-06-18):
直接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