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种华硕主板的BIOS官网下载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2019-04-05):
这种华硕主板的BIOS官网下载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A:
原版的大小为16M的就可以直接刷了

网友B:
可以的,直接下刷就可以了

网友:
格式为rom就可以

网友:
看容量,有不同的要提取

网友:
不可以 得提取BIOS不可以 得提取BIOS不可以 得提取BIOS

网友C:
不可以直接刷,以为前面还多了一点点。

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Cpa格式可以直接用BIOS自带工具刷

网友:
只要不装WIN10  随便刷  装WIN10的话需要合成如没有合成机器卡  慢,乱七八糟的故障

网友D:
cap格式的话用RT809直接用。别的编程器可能需要去掉文件头2048字节

网友:
华硕的官网下的可以直接刷,可以BIOS里面刷,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版的大小为16M的就可以直接刷了

要不要改ME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直接下刷就可以了

好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版的大小为16M的就可以直接刷了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p格式的话用RT809直接用。别的编程器可能需要去掉文件头2048字节

R809h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直接刷,以为前面还多了一点点。

这个就可以了。

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直接刷,以为前面还多了一点点。

这个就可以了。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