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

楼主(2019-04-05):
ACER E5-471,版号DA0ZQ0MB6E0, I5 4210u 独立820M,开机不显示,电流0.5-0.7,有跳动,读取BIOS了,集成显卡供电也出来了,应该过内存了,内存排阻有波形,键盘大小写可以正常切换,可就是不显示,于是刷BIOS,刷了还是一样,不显示,再刷,两天下来刷了十多个,依然不显示,,接上硬盘,电流有跳动,按关机键关不了,要强制关机才行,感觉应该进系统了,可就是不显示,屏也换了,显卡也做了,还是不显示

网友:
检查下屏接口那里的工作条件呀,屏供电开启信号有了吗?还有屏总线那里有识别波形了么?重点检测屏接口数据线到芯片的阻值

网友:
黑屏其实很好修的一般都修的好

网友:
一般按开机键不关机黑屏的现象,内存一般没过你再查查,看看时序

网友:
u没干吧

网友:
像这问题先外接
然后查屏接口条件正常查屏上接口条件,有条件换屏线屏

网友:
黑屏其实很好修的一般都修的好             FDGR

网友A:
是单CPU的还是有桥的?

网友:
接外显示屏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想的太复杂了吧!先插台式机显示器看下!

网友C:
外接显示器先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单CPU的还是有桥的?

单CPU的,没有独立的南桥,CPU还没有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显示器先试试啊

这台电脑外界不显,VGA,高清接口都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的太复杂了吧!先插台式机显示器看下!

外界不显示,VGA信号是通过芯片转接出来的

网友D:
外接也不显示,显卡是不是没有做好呢?    CPU供电芯片电压出来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外接也不显示,显卡是不是没有做好呢?    CPU供电芯片电压出来没?

供电都出来了,现在不修了,让客户换板,修了几天了,虽然没有修好,但是等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都出来了,现在不修了,让客户换板,修了几天了,虽然没有修好,但是等了好多

供电都出来了,显卡做,BIOS刷,还不好就是换版吧,估计是板层,信号的问题了。

网友:
不用搞了CPU问题

网友:
你好,有这板子的原图吗?CPU背面那里的,能发给我吗?786536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