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网络监控,恢复出厂后显示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解决一案。

楼主(2019-04-05):
       前面给客户装了监控,用的大华的。四个头子,全是用的枪机,poe供电。客户今天打电话过来,说监控不显示了,问怎么回事,客户说自己恢复了出厂设置就这样了,由于时间问题就没拍照,网上找的一张情况类似的图片。

       别的不说,去现场看情况,四个画面都是显示的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

       重点:先说解决方法,再说过程。
        记住屏幕上每个头子的ip,然后把电脑ip设置成头子同网段的ip,比如我摄像头ip分别是10.1.1.65/66/67/68。电脑我就固定ip为10.1.1.155子网255.255.255.0网关10.1.1.1 DNS不用配。
       接着用网线一端接头子,一端接电脑,头子要接上独立供电。再在浏览器输入对应头子的ip,监控头子控制界面就出来了,选择忘记密码,然后到二维码那步,关注 微信号:  gh_636c8b3162cb,按照网页右边提示操作,得到安全码,输入安全码,修改密码即可,再装回头子,到录像机–主菜单-摄像头-远程设备–通道设备一个一个改成刚才修改后的密码就可以了。

过程

寻思了一下,应该是摄像头密码不正确,问客户之前设置的密码好多,客户也不知道,纸条都搞丢了,打电话找售后,售后给出了两个方案,方案一,在主菜单,远程通道里,改摄像头的密码为默认密码(admin/admin123)试试。方案二,头子直接接电脑,通过密保手机修改密码。

网友:
和海康的类似,建议以后主机上要留个密码贴纸

网友(2019-06-23):
这是监控头密码不对,需要拿去售后弄

网友:
你恢复的有可能是监控硬盘录像机,监控头没有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一线厂商就是名堂多。录像机一套密码,摄像头一套密码。海康的这种,我已经售后过几十十次了。搞的很烦。搞这么复杂有啥意义。杂牌的摄像头,连密码都木有,还支持全网通,海康大华协议一网打尽。感觉技术方面,大厂还没杂牌厂做的先进。客户不指定品牌,从来不用海康大华,只用杂牌,也不见得比海康大华差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线厂商就是名堂多。录像机一套密码,摄像头一套密码。海康的这种,我已经售后过几十十次了。搞的很烦。搞 ...

一线这样做显得高逼格   对于商用很好  民用用一线没意思  报高了谈不成  报低了破坏市场  还是二线好一键智能傻瓜式  个别需要双重加密的系统里也可以再开  省时省力还两年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