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IIX 510触摸不能用

楼主(2019-04-05):
接手一台联想miix 510 客户说触摸不能用

拆机发现TOUCH_I2C_CLK没电压,短路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信号是不是直接进CPU了,黑胶,好尴尬,,,,

网友A:
只是触摸板不能用就把CPU给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触摸板不能用就把CPU给拆了啊

这个只有CPU了,没其他东西可以怀疑了,,,

网友B:
风险太大了吧,还是几乎都能正常工作的机器,即便搞好了,以后万一有个蓝屏或某一功能不太正常都会赖回来。像我这种水平差点的都是建议顾客外接个微型USB接收器的无线鼠标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险太大了吧,还是几乎都能正常工作的机器,即便搞好了,以后万一有个蓝屏或某一功能不太正常都会赖回来。 ...

风险、价格必须和客户说清楚,客户同意修不了就换主板,最喜欢这种客户了,坏板可以练手修好了帮客户省钱修不了就当练手一举两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