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2v 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9-04-05):
ga-b75m-d2v 不触发, 测 pci-e b10脚电压为0, 断电测其阻值为65,感觉心一凉,不会是桥坏了吧,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还是打开图纸,一步步查查吧(进入四月后有点闲), 找到桥的rtc版块,-RTCRST,-SRTCRST ,PCH_DPWROK , DSWVRMEN, 四个条件都为高电平,y1,y2,测脚位有电压及压差,看来真是桥坏了,准备放弃的, 一看没其它事了, 闲着也是闲着,还是拿出新买的示波器抓抓波玩吧, 没想到抓了十多分钟都没抓到,果断换晶振及电容,触发亮机了。不是闲着,还真是当桥坏处理了,附上亮机图。

网友A:
这玩意儿,不用示波器都可以基本判断出来根据电压

网友:
果然是老司机RTC电路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不用示波器都可以基本判断出来根据电压

y1,y2,测脚位有电压及压差

注意看帖哦,不用示波器难免会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不用示波器都可以基本判断出来根据电压

根据电压只能判断晶振的起振条件是否正常,但是条件正常,不代表一定会起振

网友B:
楼主,是不是 示波器打不出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 示波器打不出波形啊

新买的示波器,还不怎么会,参考修行上面的教程,没抓到相似的波

网友:
现在都很少能修到主板了,有坏的也是B75之前的。测量点都快忘光了

网友C:
楼主请问下你飞的那根线是什么意思?还断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下你飞的那根线是什么意思?还断线了?

原协振电容是小的,换的大的,没位置了,接了根地线

网友:
好像技嘉的这种问题还不少,我修了好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协振电容是小的,换的大的,没位置了,接了根地线

谐振电容能随便代换的呀?不是注定的数值会不起振的吧??

网友:
我都没用过示波器。我判断起振的依据就是用表笔点晶振脚,留意看着电压用手指触碰晶振脚,起振就会有电压变化.不起振就会无任何变化。一般待机晶振的电压也就0.16和0.45.0.16电压在触碰之后会变化到0.22或者0.11.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谐振电容能随便代换的呀?不是注定的数值会不起振的吧??

当然是在料板上相同的位置取的啊,晶振,电容一起取的,只是料板上的协振电容个头大了

网友:
老司机都是三板斧,先一套换毕竟这东西换起来不麻烦。。。

网友:
我也有块跟你的差不多病痛的主板,只要更换晶振都可以触发,但是关机没多久又疼了不触发了。想要开机那就换晶振吧(其实晶振也没有坏),大神求指教!

网友:
现在上班都很少修主板了,有一片坏的H61在进入装机PE系统选项的时候键盘灯不亮,正常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网友:
呵,晶振坏的还真是少见,捡到便宜了 哦

网友:
技嘉的 妖版    经常是 缺电压的  转移下停移下

网友:
楼主是高手,现在b75确实还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