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扬声器无声

楼主(2019-04-05):
自己的7p摔过现在是外音喇叭无声,最初以为尾插问题,换了,扬声器喇叭也检查了没问题,但就是无声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在线求助,是哪里出了问题
苹果

网友:
大音频掉点飞线就行吧,7P通病吧

网友:
直接拆大音频,然后拖锡,没掉点重植,有掉点飞线,通病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