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M5-481G 插电池大短路处理方法

楼主(2019-04-05):
本来大短路是非常好修的,一般来说应该是19V VIN上的电容短路,南桥短路,或者mos管短路引起的。我这个机器是光插电源正常,光插电池正常,但是两个一起插就大短路,我排查了以上所有电路和MOS管均无问题,这可麻烦了。搞了两个小时,最后把这个pr101取了就一切正常了,拷机几个小时没问题给客户拿走了

QUATA DAOZ09MBAE0 MB.pdf

网友:
就这么秒收钱,真心佩服,,,,,,,。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图太小了,没看出来什么原理,不过管用才是真理

网友A:
你这不是隔离管的问题吗?你拆电阻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你应该查PQ22的导通条件,

网友:
会不会是PQ22导通,导致pq48导通导致的大电流

网友:
查pq22    电池能充电吗?

网友B:
是 啊 保护隔离最后一个场馆控制电压因该是8点几伏啊,,那个电阻应该是分压的把。。控制级出了问题把  可以充电吗?质疑。。。

网友C:
这不就是隔离电路的MOS短路或者击穿吗?你这做法有问题,肯定有后遗症,那个电阻应该是上拉电阻

网友D:
把这个电阻拿掉还可以充电么,,其他没问题吗

网友:
实在是不明白那个小组件起到了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PR101是分压电阻,这个取掉是不行的,没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隔离管的问题吗?你拆电阻这是什么原理呢

隔离管完全没问题,我上面已经排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电阻拿掉还可以充电么,,其他没问题吗

可以充电,完全正常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隔离电路的MOS短路或者击穿吗?你这做法有问题,肯定有后遗症,那个电阻应该是上拉电阻

帖子已经说过了,管子一个都没击穿全部都是好的,如果你说有问题也应该是控制及极这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啊 保护隔离最后一个场馆控制电压因该是8点几伏啊,,那个电阻应该是分压的把。。控制级出了问题把  可 ...

充电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仔细看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隔离管的问题吗?你拆电阻这是什么原理呢

帖子都说了隔离管一个都没问题,如果是隔离管的问题我就不会发这个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隔离管完全没问题,我上面已经排查过了

你这个48是电池放电的那个管吧?你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都说了隔离管一个都没问题,如果是隔离管的问题我就不会发这个帖子了

反正你这个什么原理真的不懂,这个分压电阻拆了,你只是说mos管又没说隔离管……所以我以为没,有软击穿,跟硬击穿呢

网友:
我感觉其实应该不属于大短,是19V直接进电池了。。。拆掉后充点是没问题,应该是不能放电,除非管子已经软击穿。。。

网友:
简单粗暴,学习 了

网友:
管子是不是你应该带换一下试一试。免除后患原机设计怎么会用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哦,有时可以触发开机,有时又不行,哪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