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700 09185参考阻值

楼主(2019-04-06):
联想一体机A700开机显示10秒关电源,不开机,多数是显卡芯片上电容腐蚀短路。测U12 U13对地阻值如果明显低出343  129,就到显卡芯片上找坏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显卡芯片的电容短路,我记得那个机器也有这个通病,扇热接触位置黑色棉,压在电容的那个位置容易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