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显卡的核心短路要怎么判断…

楼主(2019-04-06):
rt,在维修师傅那里说量背面电容的对地。可是我找好卡测,核心背面电容有的对地也会短路,到底是如何判断的呢。。大佬们可以说一下嘛,,谢谢

网友:
显卡内阻本来就很低。
要找相同核心的卡对比。
或者测下PCIE接口

网友:
你怎么知道短路的,阻值是多少,一般在一百到二百欧,太少了就不正常

网友A:
1050以上对地为0是正常的,,,,,,,,,,,,,,,,,,,,,

网友B:
短路和阻值低 是两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和阻值低 是两个概念

有几欧的阻值…万用表直接判定相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和阻值低 是两个概念

有几欧的阻值…万用表判定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0以上对地为0是正常的,,,,,,,,,,,,,,,,,,,,,

是的!我也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