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 不亮

楼主(2019-04-06):
此机器 外接键盘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完全是亮的机器,换屏,屏,以及BIOS还是一样的,求大家帮我看看  版号为:LA-B072P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屏线接口电路,显卡,外接显示内屏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排除上半部 就查接口部分

网友:
排除上半部 就查接口部分啊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吗,有进系统的声音吗

网友:
外接试试看.也有可能是挑屏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外接是什么情况呢,有显卡吗  屏供电有吗

网友:
可能是屏供电没出来,就是LCD的3.3没有吧

网友:
排除上半部 就查接口部分
可能是屏供电没出来

网友:
拿个手电筒照下看看是不是屏背光的问题,要是那就好办了

网友:
看看外接显示器正不正常啊,这种情况要么很好搞,要么非常难搞。

网友:
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弄,查开机,外接都试试

网友:
试下外接看花屏不,有些显存显卡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屏线  我换过一个  是屏线不好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看看有没有转换芯片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