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不转

楼主(2019-04-06):
最近散热风扇是时转时不转的启动起来如果工作只要不关机就一直正常,本以为是风扇有问题,拆开看到风扇周围有两个紧靠的电容烧坏了,一个彻底烧坏另一个万用表测还正常只是一头焊点处已经有些烧的痕迹处于似连非连的状态,风扇插座有5V的电压短接开机稍微会动一下转不起来,最后在主板中间也发现一个小电容烧坏不过看样子不是最近坏的,不知道这到底是风扇的问题还是这几个电容的问题按说少个电容应该不会影响风扇吧,手边没有合适的原件不知道该买个风扇还是直接买电容,那个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估计要解决主板的问题

个人建议直接送修吧

网友A:
用5v电压直接连通风扇看转不转,就知道风扇是否坏了。主板应该要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5v电压直接连通风扇看转不转,就知道风扇是否坏了。主板应该要修。

风扇有5V就是风扇不转,一周前就开始出现了一开始没注意到开机用了一会儿卡的很一摸才发现散热器没工作,重启下就好了只要不关机就一直转现在是一点都不会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有5V就是风扇不转,一周前就开始出现了一开始没注意到开机用了一会儿卡的很一摸才发现散热器没工作, ...

我怀疑有可能是风扇坏了一直不转导致电流过大烧坏了主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