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显卡不要沾

楼主(2019-04-06):
0728018  0772000  。这两个型号换显卡没有意义了。深圳卖的显卡良率也特别低。

网友:
嗯,跳过无数的坑,都是用的原显卡

网友:
唉,我现在都直接换板子

网友A:
ATI的芯片谁买谁入坑

网友:
                        这个没人换了。

网友B:
唉,上次换过那个尾号000的,淘宝要90,老板都不想搞,老子好心咸鱼100买了个料板拆机显卡给他搞好,修好打他电话这人嫌贵不修,非要BB什么别人180就给修,吗的老子前前后后加焊加重值加最后换新的都搞了4次BGA了,气的我再也不多管闲事了

网友:
A卡基本都是不能用,能用的也用不长,我都是找拆机的,淘宝假货太多

网友:
这些显卡是万万不能发的 自己料板上有就拆 没有就加焊或者重置 挣钱就行

网友:
0728018 每次拆后必坏。。。。。。。。。。。。。。。。。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I的芯片谁买谁入坑

换N多,得找到好的卖家才行,客户如果要换新的,我都换新;100%成功

网友C:
能改集显坚决不换,被坑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宝贵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改集显坚决不换,被坑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宝贵的时间。

我也是,只要是原显卡修不好就让客户能改就改,不改就换板子。上过当的人都这样,关键是TB卖的东西上机不保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上次换过那个尾号000的,淘宝要90,老板都不想搞,老子好心咸鱼100买了个料板拆机显卡给他搞好,修好打 ...

一锤子下去让他知道什么叫   暴击999+

网友:
这就是一大坑,谁换谁中奖……

网友:
E40最喜欢用这种显卡,我都是先加焊,能用就用。要是遇到加焊显卡的,都是直接叫客户换集显的,耐用

网友:
显卡还好了,现在用的不多,现在的板载CPU是个坑

网友:
现在的SR2C4  SR40B  南桥更是坑  换桥都亏

网友:
现在都是换板子,BGA都不动手。价报低一点,坏板再卖点补回,一样的,修个电脑就要像个大老板,价报得好,比技术强多了